sw和pro/e数据交换问题

楼主(2008-07-19):
大家好,温问个问题我现在工作的公司里有人用proe而我是用SW的,现在的问题是我可以保存成 。prt文件给proe打开,但是我就打不开proe的文件.igs.step都试过了就但是打不开,SW提示文件数据修改或是数据无效。.step的文件SW跳了一下就没反应了。
有没有高手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SW那里要设置过?

我用的是SW2007 sp0,PROE是3.0野火版的,

希望高手能指教,谢谢

楼主:
这个是PROE转化的.step文件,大家可以试试看打的开不、
还有个IGS的文件

网友:
我的没有proe3.0,是2.0的。但据说SW2007可以直接打开Proe3.0的。文件类型有个ProeE part,好像你没写说打开这类是何问题。试一下。
  试一下:用3.0另存为IGS时路径存到根目录下,或者改个文件名。

网友:
试了用SW打开你的文件,什么也没有,什么提示也没出现。用2.0的可以打开。转个igs的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有东西的,是个钣金件啊,你怎么会看不到??
我用SW2007直接打开PROE的文件时,说“文件名无效、未找到、被锁定或是不兼容”
这是是原因?
我的盗版的sw2007,网络下的,不是正版的,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
一般和正版盗版没直接关系。这提示看来好像2007不能直接打开3.0的。但转成IGS之灰应可以才对。我一般都用IGS,不知为何SW打开你的文件一点动静也没有,换个igs来看看。

网友:
有一个原因,不能存在中文目录下,所以你试一下另存为igs时存在根目录或其他英文目录下看看。

楼主:
谢谢指点。
第二个附件里面有IGS的文件

网友:
有错误提示。基上可以确认是转换时有中文目录才导致如此。我试了一下,在我电脑用2.0转成igs到一个中文目录下,也打不开,所出现错误提示是一样的。复制到别的地方也不行。但在英文目录下可以。     近期工作上的资料我都开始养成用英文目录了的习惯,可以省了许多麻烦。你试一下转换时存储的路径不要带有中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谢谢,我开始是放在桌面的,后来放到sw的根目录下面,现在可以打开IGS文件了,
不过prt的文件还是打不开,放到英文目录下也不可以打开,我再试试别的方法。

谢谢大侠,

网友:
PRT看所示提示,应是2007不能直接打开。除非用2008。要不看来你都要转成igs或其他才行了

网友:
我也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哦

网友B(2010-01-19):
我这里有篇文章,说的软件相互转化的问题

网友(2012-12-05):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篇文章,说的软件相互转化的问题

保存,有时间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