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G4.0怎么装不上啊?

楼主(2008-07-19):
'( 我装好UG4.0后打开的时候跳出一个框之后就打不开了,有哪位大哥大姐帮帮我怎么搞啊 !
     框内写着:Runtime Error!
             Program;\UG4.0\UGII\ugraf.exe
        abnormal program termination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别人说是系统不兼容。

网友:
解决方法如下:
  1.确定你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2.UG不能运行的两种原因:一是许可证服务器是否正确;二是:XP sp2与UG3、4都不兼容,要求卸载IE7.0,换成低版本的就可以了。(或者 把UG目录下的UGII文件夹下的sapi.dll文件删除即可 大家试试 很多人也这样这样把UG弄好的 )
  3.解决许可证服务器的正确方法是:安装UG时会有提示需将CRACK中的那个.lic的文件拷贝到指定目录。需要注意的是,用记事本打开.lic的文件后,注意查找一行:server name> any 27000 中 <>或许不是这个英文,但是请你将你的计算机名(右键电脑----属性----计算机名)输入在<>中,例如计算机名为sony则这行英文为:server <sony> any 27000

网友:
3楼的已经说的比较准确了
除去其他系统问题
UG4.0的安装要点就是要改LISENCE文件

网友:
只要删掉一个文件就可以打开了,不过我忘了是哪个!方法我存另一电脑上了,不好意思!

网友:
你点“开始”“程序”UGS  NX许可“”LMTOOLS"打开这个文件,关闭后再打开UG快捷方式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server <sony> any 27000
应为server sony any 27000

网友(2008-09-18):
你点“开始”“程序”UGS  NX许可“”LMTOOLS"打开这个文件

网友:
玩UG的都要走这个过程,哈哈

网友:
ugraf.exe
直接找到这个点属性改一下兼容性就OK~~~

网友(2008-10-26):
10楼的朋友说的很有用  谢谢   吃水不忘挖井人!

网友:
看看你是不是用的IE7啊!
如果是就重装IE6或者删除UG安装目录下的UGII目录下的paspi.dll文件。
可能是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