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运动活塞的密封有什么密封圈--请教

楼主(2008-07-19):
请问
快速运动活塞的密封有什么密封圈?
是有O环好还是唇形密封圈好?

网友:
什么速度?要说清楚呀。

楼主:
就是活塞的运动速度,快素运动的时候用什么类型的密封

网友:
o型的会产生滚动,我认为。y型的应该好一点。

网友:
往复运动一般单位是:米/秒.你有无具体数据?我接触过最快10米/秒.到底你要求有多快.
?一般Y型圈是0.5--1.5米/秒.再高就要根据工况改变了.

网友:
唇形密封圈好

最好是有带硬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复运动一般单位是:你有无具体数据?我接触过最快10米/秒.到底你要求有多快.
?一般Y型圈是0.5--1.5米/秒.再高就要根据工况改变了.

3---5.5米/秒.请问有什么好?还有你10米/秒用的时什么密封圈?

网友:
钢圈最好
哈哈

网友:
一般用聚四氟乙烯加青铜,内加弹性支撑体。10米/秒时会有轻微泄漏。这是成型密封还不能解决的。O-RING也可以考虑,当然不是普通的丁睛胶。你需要提供详细的工况。用量大吗?

楼主:
量不大,我现在用的是Yx密封圈,用一段时间就会坏了,
聚四氟乙烯的还没用过,是成型的标准件吗

网友:
是成型标准件。

网友:
这样高的速度,不但密封要考虑好(Yx密封不好,滑环结构形式的密封可以,),还有你的支撑环面积和活塞于缸筒的间隙也要合理考虑,油缸设计简单,但好坏决定于细节上。

网友:
支撑环也用RYT摩擦带。液压版那个BSEAL的方案基本是可行的。防尘需要用防撕裂的,他建议用两个STEPSEAL做杆密封。其实还可以考虑用小截面的Y型圈。不能用大截面的Y型圈。羚版这么晚还在呀?工作照不错呀。你们现在油缸还做不?

网友(2008-09-03):
高速最好采用四氟密封件,一般的压力10m/s没有问题

网友:
你是什么活塞,发动机的活塞用的密封圈是铸铁或者球墨铸铁的活塞环,那个速度比较快

网友(2009-11-08):
我想问一下,你们说的这些是根据什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