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阀门用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8-07-19):
请问
介质为海水的阀门用什么材料比较合适?
阀体,阀板----
阀杆----
密封副----
填料----
紧固件----

网友:
主要是你产品的寿命,免维护期等 方面是如何考虑的。
我接触过的产品,低档的,就是不锈钢316L, 316Ti。价格比较适中。
高档的,也有实用Hc 276的,价格高的离谱。
所以选材的时候,首先要明确产品的定位。

网友:
差点不认识‘天水蓝‘友了,兵马俑复活了!
316L对海水有比较好的防腐蚀性能
密封材料可选氟橡胶

网友:
一般用316L吧  密封面可用钴基

网友(2008-10-12):
要求奇高的要Ti哦!

网友:
我们一般用在海水上面的阀门材料偏向于铜
阀体,阀板----10-2铜.9-2铜
阀杆----双相不锈钢
密封副----软密封的话用丁腈,硬密封面的话堆铜焊
填料----一般用石墨
紧固件----316L
如上是要求比较高的产品,用在军品的居多

网友(2008-12-30):
我是做防腐材料,PTFE,PEEK,可以喷涂,注塑成型,有兴趣和我聊聊呀

网友:
我们平台上海水提升泵用的是316L的
使用寿命20年
供参考

网友(2009-03-14):
Ductile iron Body, Bronze or Monel Trim . or Super Deplex SS material such as F55 and so on.

网友(2009-04-29):
还是316L感觉好些,容易成型制造

网友(2013-06-26):
谢谢指点,知识恶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