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热处理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19):
请教各位大侠: 现有一个产品热处理后硬度要求HB285-333,现在我们希望能够提高硬度和强度,在调质之前做了热处理(正火),但是正火后硬度只有HB179左右,(加热温度850 保温120min),对调质有影响吗?

希望能有人帮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啊 只有人看吗? :'( :'( :'( :'(

网友:
可以在本网站搜索 42CrMo
对调质没有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影响。像你42CrMo这种材料淬透性很好,830-860度淬火,都能够达到你的要求。只是不明白,你调质前为什么要正火?好像没有意义。
个人意见,如果不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