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齿轮Z2的转速公式(行星轮)

楼主(2008-07-19):
齿轮Z1与Z2啮合,Z2空套在杆H上,杆H与Z1刚性连接 .谢谢!

网友:
还别说,俺也忘光了,希望哪位大虾讲解讲解

网友:
算出来了,Z2的转速和行星架是一样的,楼主题目出错了吧,待会把过程传上来

网友:
先在行星齿轮系中加一角速度,与行星架H的角速度相反,用相对运动的观点,即行星架不动,固定了,题目就变为了定轴轮系,得下面的公式:
(不能传公式,截了张图)

楼主:
谢谢笑剑的解答, 不过齿轮Z1与行星架H是刚性连接,ωZ1=ωH,这样ωZ1-ωH=0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行星轮,
公转速度和z1一样,自转速度为0.

网友:
(ωZ1-ωH)*Z1=-(ωZ2-ωH)*Z2
因为ωZ1-ωH=0,所以ωZ2-ωH=0,即ωZ2=ωH
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行星轮系的运动

楼主:
如果ωZ2=ωH,那就是说Z2的转速和齿数无关了,总感觉哪里不对了

网友:
杆H与Z1刚性连接,这个就决定了两个是共同转动运动的。
z2是在杆H上运动的,如果它有相对转动,就意味着轮齿折断。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根本不是行星传动。
行星传动好像是需要太阳轮,行星轮,行星架。
如果你这个杆H与Z1可以发生相对转动,不是刚性连接就是行星轮了。

楼主:
是不是可以看成定轴轮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看成定轴轮系?????

按你一楼说的,这也可以说压根就不是齿轮传动。

你的z2轴是定轴吗?不是啊。

你还是把设计意图说说吧,这个是关键。

网友:
Z2会自转!

网友:
更正: Z2不会自转!

网友:
我感觉这样的结构有点不对劲!

网友:
这个是我上学期刚学完的

楼主:
Z2肯定能自转,kaoya大虾能否说详细说一下。

网友:
公转速度就是主轴转速,

自转速度按齿数比计算,n1/n2X主轴转速

应该就是这样简单吧。

网友:
想问下楼主,这个结构是不是变速箱里的?
大家可以用三维软件做个模型,看看它的运动情况

楼主:
这样的结构我在展会上见到过,Z2的确会自转

网友:
LZ在展会上看到的是不是类似图中的这个东西

网友:
如果如LZ看到的是上图这个东西,那么LZ发的简图应该是错误的。+ S3 B& i4 K0 V
应该为:齿轮Z1、Z2均空套在系杆H上,Z1与Z2啮合,Z1与机架固连。如下图所示

网友:
该机构齿轮Z2的速度推导过程如下:

网友:
等待楼主解释

网友:
更正一下:式子最后推导出来的是W2,写错了。

楼主:
大概的结构是这样的

网友(2008-12-19):
xg,看了你发贴,这个你应该清楚的

网友(2011-11-17):
照楼主这个图的意思,Z2应该没有自转吧,角速度和杆H及Z1都相同

网友(2013-05-09):
和我做的有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