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抓刀的时候,机床提示机械碰撞报警---请教

楼主(2008-07-19):
我遇到了一个刀柄的问题现在请教大家
机床是柯马的,刀柄是肯纳的热胀柄,三把同样的刀柄换着使用,已经有2年左右的时间了,忽然最近同时有两把刀柄装上机床后,在刀具加工完毕,机械手抓刀的时候,机床提示机械碰撞报警,(另一把刀柄没有出现此情况,刀库其他刀没有此问题),手动状态可以正常把刀卸掉,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请大家给分析分析

网友:
把这两个刀柄换到其它机床上试试,看是否还有这种情况出现。

楼主:
我咨询过别人,他们也是换机床做的试验,最后好了,但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却说不出来。

网友A:
是斗笠式刀库吗?

网友B:
机床或刀柄的配合问题,至于具体是机床的问题还是刀柄的问题,这很难讲。有办法可以检测出来,但比较麻烦。这种问题我几年前就遇到过。有可能是机床主轴出问题了,或者刀柄受到了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斗笠式刀库吗?

不是斗笠式刀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或刀柄的配合问题,至于具体是机床的问题还是刀柄的问题,这很难讲。有办法可以检测出来,但比较麻烦。这种问题我几年前就遇到过。有可能是机床主轴出问题了,或者刀柄受到了损伤。

1.要是机床主轴出问题了,那其它的刀也应该有同样的问题才对
2.刀柄受到了损伤,是可能的但两个刀柄同时出问题,这也太巧了吧

网友:
所以我说是“配合”的问题啊!有的刀柄在某台机床上会报警,在其它机床上则没问题。你说是什么原因?所以你只能说是“配合”的问题。很多工厂、很多牌子的机床、很多牌子的刀柄都遇到过这种问题。没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C:
你检测一下刀柄的锥度是否合格。
主轴有无伤害。顺便问问,有检测主轴锥角的仪器或器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检测一下刀柄的锥度是否合格。
主轴有无伤害。顺便问问,有检测主轴锥角的仪器或器物吗?

我的刀柄是HSK63的,但是用什么方法、设备来检验我就不知道了,有高人指点几招?

网友:
你看看设备维修说明书,好像看过这种的解决方法的,可能是换刀时间设置有问题,感应器还没反应过来那!但仅有两把刀会这样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上次刀协培训有高工说HSK的刀柄是有装夹寿命的,不知道有无影响?
其实也听说厂里有两把BT50 的刀柄会装不上,换刀会报警,问了维修的,维修的人也没明白怎么弄好的,郁闷!

网友:
有时在现场就是能碰到这样的无头公案,仔细看,再仔细,把这事放在你的脑子里,说不好那天你就相通了

楼主(2008-08-25):
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事情的最新进展:
经过我们分析报警的原因主要是刀具在回刀库的时候,瞬间的电流值过大,超过了机床的报警限制(4%),机床就报了机械碰撞报警。我们加大报警限制的电流值(15%),机床就没有报警的现象了,但由于报警限制值改动太大,并且机床供应商也威胁说改动后造成的问题他们概不负责,所以我们就又改回去了。
我们对两个刀柄的机械手夹持的V型槽进行了打磨抛光处理,其中的一把(较新)已经不再报警了,但是另一把依然报警,正在找别的办法。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换刀位置参数是不是有变化了,我们也曾经碰到这样的问题,一台辛辛那提的立式加工中心,手动换刀没有问题,自动换刀就是报警,同一把刀拿到另一台机床上就没有问题,最后查出是设定的换刀位置参数变化,修正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