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卧车车的平面跟空不垂直,平面度也不稳定---请教

楼主(2008-07-19):
我厂有台卧车最近干的活,车的平面跟空不垂直,平面度也不稳定,(0.05~0.1)同轴度也是(0.05~0.1)我在床子上量活啥都好,但是上我们的验具就是不合适,
首先我检查三爪压力正常,工件没有动,然后我就检查的是Z轴X轴的导轨,怀疑有间隙,测量结果(0.01)正常最后我看零件是不是变形了测量也没有,
还请那为告诉指点指点.谢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零件在床子上,检验是合格的,但是卸下来再检,就不合格了?

楼主:
对呀,我在上面测量的时候面跟孔都好着呢,但是卸下来就不对了,
我今天把机床的液压油泵给换了,现在我也不知道那出了问题,只能换换看了,
机床的三爪外圆是550MM,工件的外圆380MM.有人怀疑是卡盘跟主轴的连接面不平,.所造成的,
下一步我准备打打,

网友:
与车头的轴线的垂直与平行检测了吗

网友:
你装夹状态检测与卸下来以后检测,两种状态使用的检测手段是否相同?

网友:
除非主轴和导轨不垂直,不平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几乎是一样的,我要车两个轴承孔,保证它们同轴和端面平行.我卸下来测量是以一个轴承孔为基准测量另一个,
我今天把液压油泵给换了,没有变化,
我今天测量的活.,车的两个轴承孔的面向一个方向倾斜了,我明天准备在把导轨的镶条紧紧,然后在把主轴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