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镗床自动定位夹具怎样设计?

楼主(2008-07-20):
现生产套类零件,先镗内孔.是将毛坯放放入定位座内,上面压盖压紧来定位.现在是说因为毛坯外圆直径大小不一,放入底座后,易引起偏缸.现求自动定位夹具.

请教,谢谢!

网友:
请发个零件图,我们才好判断。自定位夹具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外圆直径大小不一,形状可以吗?如形状没问题就行

网友(2009-04-12):
毛坯面没法定位,建议先划线,然后按线找正再镗孔。

网友:
现生产套类零件,先镗内孔.是将毛坯放放入定位座内,上面压盖压紧来定位.现在是说因为毛坯外圆直径大小不一,放入底座后,易引起偏缸.现求自动定位夹具.

请教,谢谢!
引用 网友A:

如果形状可以,只是大小问题,那用V形块定位,自动定心。

网友(2009-05-18):
三爪卡盘是不是可以啊

网友(2015-08-22):
好早的问题了,估计已经解决了,因为我们是做自动化的,比如这类问题其实采用简易机械手就很容易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