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承压型高强螺栓的计算

楼主(2008-07-20):
按钢结构连接的受力特征划分,高强度螺栓连接有三种: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高强度螺栓承压型连接和高强度螺栓受拉型连接。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仅由被连接构件间摩擦力传递剪力;高强度螺栓承压型连接是当所受剪力超过摩擦力后,剪力转由螺栓杆承担,其破坏形态与普通螺栓相似;高强度螺栓受拉型连接与普通螺栓受拉连接相似,但由于存在被连接件间的预挤压力(螺栓杆预拉力),连接受力时变形较小。
1.预紧力相同,可能是由于对于高强度螺栓承压型连接当所受剪力超过摩擦力后,剪力转由螺栓杆承担;当剪力小的时候,作用机理同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

高强螺栓的预紧力与螺杆截面的净截面面积等因素有关
0.8P是由于被螺栓压紧的板件与螺栓存在一个变形协调,所以,连接承受拉力后,在板件刚刚被拉开的时刻,螺栓的实际受力约为1.1P。为避免螺栓松弛,应保留一定余量,故采取不超过0.8P。

网友:
楼上大虾请教下,在螺栓联接时的预紧力多大有没有一定的参考标准,我一直不知道各种直径的螺纹是不是用相应的扳手拧紧就行了,还是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
11244

43333333333

网友(2008-10-08):
正在需要謝~~~~~~

网友:
thanks

Have downloaded and thank you

网友(2011-06-24):
铝件用高强螺栓行吗,。。。。

网友:
大虾啥时有需要计算的,我向你请教,那时你一定要全力相助呀

网友:
需要理解一大段时间啦  不懂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