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焊接,铆接,螺栓连接各自的优缺点

楼主(2008-07-20):
优 点
1.螺栓联接
结构简单、型式多样、联接可靠
装拆方便、成本低
缺 点
在交变荷载下,易松动。
制孔精度较高。

2.焊 接
设备简单、生产效率高、焊缝强度高、
密封性能好。
缺 点
拆卸不方便

3.铆 接
联接强度高(如武汉长江大桥的格构式箱形大梁).
密封性能好。
缺 点
.拆卸不方便、制孔精度高

网友(2008-08-19):
有问题

Q235材质不纯,锰超标,焊接用什么焊丝好

网友:
联接比较

楼主我这有点,也许对你有用

网友(2011-09-03):
Q235材质不纯,锰超标,焊接用什么焊丝好

网友:
GBT1227,1228那套使用率越来越高
焊接主要是没人说清楚里面的变化,条件要求较高

网友(2011-11-02):
三垦ARC系列电弧螺柱焊机(拉弧式螺柱焊机)是焊接6-30mm螺栓及其类似工件的理想焊接设备,具有焊接速度快(0.1-2秒左右)、强度高、可穿透焊接、不需要焊条和焊药、不需钻孔、成型好、操作简单、效率高、大大节约成本和减轻劳动强度等一系列优点于一身。如钢结构建筑中把钢梁、楼承板和焊钉(剪力钉)三者焊接为一体的栓钉穿透焊(强电流把三者同时融化焊接在钢梁上),具有焊接强度高,施工速度快,对操作人员技术要求低等特点。在电力建设,铁路建设、桥梁工程,钢结构建设工程中有广泛应用。

网友:
东西全么?总共多少页

网友(2012-06-08):
论坛里好冷清呐

网友(2012-10-17):
下载了学习学习,还有一种稍接形式?

网友:
在cnki和维普上都没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迫切需要,还有高人能指点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