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07的运动分析模块哪里有?

楼主(2008-07-20):
如题。
也找了2008,但是程序太大,不清楚怎么装,就搞了个07.

据说是06的用的多,07的不好找,更别说运动分析模块。

网友:
应是COSMOS motion 插件。06的可以在07上运行。安装时选取“安装COSMOS”。要有COSMOS安装程序才行,其中包含了线性分析,热力学分析,流体分析和COSMOS motion运动学分析。软件都应能找得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2007的一般也有(完整版的一般都有)。单独选择安装COSMOS的话可能存在破解的问题。但若在安装SW2007时选择Solidworks office Premium时可以包括了COSMOS的安装,并且不用破解就能使用。前两天我才知道,之前把06的装到07来用。

网友:
我以前用过,意力同志介绍的很详细
当初我就没装那个插件,后来重装了

网友(2010-01-05):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0-05-07):
去试试看,我也要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