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插装阀的购买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20):
各位网友:最近我们单位在购买二通插装阀时发现,只购买了外面的盖板,而没有买里面的插装件。购买时是按照阀的型号买的:LFA   63  H2--62/F,也没有里面的插装件的型号啊。二通插装阀是不是包裹LFA--型盖板和LC--型插装件两部分组成,里面的插装件怎么购买,型号是多少,如何与外面的盖板对应起来。

网友:
回楼上,二通插装阀一般由插件和盖板所组成,购买时需分别将插件型号和盖板型号都写上去。由于同一盖板可以对应用不同的插件,因此光知道盖板的型号不一定能写出插件型号,还需看你的原理图。
因为你用的是带行程调节杆的盖板,一般选的插件型号是:LC 63 A ** D 7X。**处为开启压力,根据你的实际需要和样本选取。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把插件卸下来也没有找到型号,开启压力怎么确定。看原理图怎么看,看什么。

楼主:
你好 :请问你怎么知道就是LC 63 A**D  7X   一定是“ A   ”吗  一定是“D”吗? A是面子比2:1,D是带阻尼凸头的阀芯

楼主:
请问图上这两个插装阀的插装件的面积比是多少,开启压力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图上这两个插装阀的插装件的面积比是多少,开启压力是多少

这与执行机构和其他控制回路相关

根据上图,在零件明细表中应该查得到插件的型号

网友:
插装阀可向济宁市泰丰液压设备有限公司等咨询.

网友:
我用过一些泰丰的东西,做工堪比进口,价格非常有优势,质量也较稳定,强烈推荐。

楼主:
请问chc96开启压力为2bar还是20bar,开启压力是不是应该根据弹簧来决定,我不太懂,请明示。

网友(2008-08-22):
看来“迷糊”应该是泰丰的人吧?哈。。。台湾的也很不错啊!这个是“溢流阀”是成套订的。。。要看你的油泵吐出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