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JBR1212H11C的刀柄,车削黄铜,选什么刀片阿?

楼主(2008-07-20):
以前用的焊接刀的话,前角是0度的,刀片有前角0度的吗

网友:
为什么要选0度的呢?不锋利啊。0度的刀片通常称为负角刀片。

网友:
很高兴能选用可转位刀具!
那么,你的要求是什么?
需要知道的信息:
加工精度、数量、设备?材料硬度、工件形状、刚性?

网友:
还有:你想选用什么品牌的刀具?
     不可能要列举10来个品牌的型号吧?

楼主:
黄铜属于比较脆的材料,应该和铸铁差不多的性质,前角太大的话容易轧刀

工件的草图见图, 要求不是很高,就30°的锥面精度和粗糙度有要求, 具体想用这个刀车端面,还有外形轮廓(包括精车30°锥面)
我去市场买了一个刀片,车出来的30°锥面粗糙度不是很好,我选的是刀尖圆弧R0.4(不知是否合理)

数量:2000pcs/day
设备:国产20的经济型数控,步进
材料bH59-1黄铜,属于脆性材质,硬度不大
形状:见图
刚性:夹具为弹簧夹头夹外圆,刀具为螺丝压紧刀片

网友:
黄铜并不是脆性材料,只有当在一定温度区间内才会表现出脆性吧。

网友:
VBMG110304FP  KU25T  肯纳    转速2000左右
家里放了肯纳的样本,就选了。

楼主:
这个黄铜属于59以下的,基本都是崩削的了
好的,肯纳

网友A:
唉……这里到底有多少人对转位刀具稍微熟悉一点的??你用SVJBR/l的刀具切削这个工件是非常错误的,应该选用SVJCR/L刀具,SVJB和SVJC的区别最大在于刀片的后角,你用的SVJB后角是5度的,SVJC后角是7度的。SVJB在进给稍微大点时会因为后角不足造成严重的后角磨损,而且进给再大一点点,基本就属于“顶后角”,导致刀片被顶破损。 这和刀具的什么材质,什么涂层都没有关系。

网友:
还有你给出的SVJBR这是刀杆型号,最重要的刀片型号你还没说呢,至于SVJB或者SVJC这些单面使用03厚度的35度菱形刀片甚少是零度前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这里到底有多少人对转位刀具稍微熟悉一点的??你用SVJBR/l的刀具切削这个工件是非常错误的,应该选用SVJCR/L刀具,SVJB和SVJC的区别最大在于刀片的后角,你用的SVJB后角是5度的,SVJC后角是7度的。SVJB在进给 ...

楼主也没说加工参数呀?你怎么知道会干涉?他的设备估计也不会是很快的!
那么!    请楼主将加工信息说一下!

网友:
这还用问的??你不信邪是吧……你看看他的图纸,中间车到7毫米,你再仔细回想一下车刀的后角磨损原理,就知道为什么会顶后角顶到刀片爆裂了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没说加工参数呀?你怎么知道会干涉?他的设备估计也不会是很快的!
那么!    请楼主将加工信息说一下!

网友:
直径越小,相对曲率越小,对后角的磨损点也少。
我比较愚笨,不能理解。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一般黄铜的机械强度和硬度都不大,此种零件批量大的话,用成型刀具加工比较适宜。
成型刀具可以用高速工具钢(w18Gr4V)制作。先车出来外形形状,再开前角,淬火后只是磨削前面就可以了;也可用市场上购买的白钢刀片,在线切割机床上按图纸要求作出形状。再磨出前角和后角就可了。

网友:
海哥:
成型刀具的切削阻力比较大震动厉害的。
还有圆弧刃的后角比较难磨的。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修磨的问题!  请赐教!

楼主:
后角倒确实没有考虑到,进给速度在0.1mm/r左右,在市场找了,0前角的确实都没有
可转位数控刀具刚刚接触,特别这个轮廓刀比外圆刀要复杂些,刚接触确实挺复杂的
成型刀不可,切削力太大了

网友:
V型刀片加工有色金属来说都是VC的,VB的通常都是来加工钢、铸铁等材料的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对有色金属没有经验,看的是通用刀具样本,不是很深入的。到单位上的时候看看(今儿休息)。

网友B:
看了一下, jjkkllo说的对,是V型刀片加工有色金属都是VC的,专业!

网友:
铝材加工,如果采用硬质合金的刀片,车刀片里面,奥地利的森拉天时应该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建议楼主采用PCD的刀片。耐用,光洁度好。

网友C(2009-03-01):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 jjkkllo说的对,是V型刀片加工有色金属都是VC的,专业!

那么  请教一下VBGT0604**--AK  H01    是加工啥的?

网友:
肯纳可转位刀片,也不错

网友:
楼上的兄弟:
这个养猪版主在行了!哈哈!
样本没有在身边,短时间不能帮你了!

网友:
AK  H01 是韩国可乐而加工有铝合金的材质

引用 网友C:

那么  请教一下VBGT0604**--AK  H01    是加工啥的?

网友C:
我的意思  是  VC  一般加工有色金属,  那VB  适合 干啥?

网友:
VC的适合轻切削,VB的适合硬质材料重切削。SVBCR1212这样的12*12螺丝压紧式的小刀杆本身就不适合重切削用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  是  VC  一般加工有色金属,  那VB  适合 干啥?

网友:
VB的刀片多见于航空航天领域加工高温合金材料,基本上,见到VB的刀片,被加工材料很大可能就是不锈钢/高合之类的了。航空制造企业VB用的多

网友:
看懂了,  也就是说 VCGT160404AK  H01  轻载 加工   VBGT160404AK H01   重加工 高温合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