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VSO 250 LR2G/22R --PPB1300泵如何调整?

楼主(2008-07-20):
最近看到论坛上讨论力士乐的泵很是热烈,从中学到的东西真不少。可面对我单位的A4VSO  250  LR2G/22R  --PPB1300液压泵我还真不敢下手,请大家也讨论一下如何来调,才能达到使用效果。我们单位的泵上有两个阀可调节,这样称呼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调节那个可以调节压力的,调节哪个是调节流量的,怎么调节如何调节,先调节哪个,后调节那个,听到什么声音为最佳。说得有点啰嗦,不知道对不对,敬请各位高人赐教。也请tieshouchan专业技师来发表观点,不胜感激。
另外请问LR2G/22R是啥意思  PPB是?

网友:
找厂家啊,卖你东西应该告诉你怎么用啊。或者看看样本。

网友:
LR2G:LR---恒功率控制(当转速不变时),2---恒功率值可机械调节,G---带最大压力控制功能,此压力值可通过遥控口远程控制。
22R:22---系列号,R---顺时针转向(从泵的轴端看)。
PPB:P---轴封为氟橡胶,其他为丁腈橡胶,P---轴端为DIN6885的平键,B---泵安装法兰是符合ISO标准的4孔法兰。
外面的调压力,里面的调恒功率值。一般是先调压力,再调恒功率。用压力表监测调泵的最高工作压力,具体数值看原理图或实际需要。用电工用的钳形表测电机的电流,调到和电机铭牌上的电流值大小即可。

楼主:
上传图纸,大家分析分析

楼主:
请问3#FR不是调流量的吗?DR不是调压力的。外面的是调流量的吧,上面的图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知道,请说一下好吗

网友:
接有反馈油管的(外面的)是流量的,这是个负载敏感泵

网友:
楼主,你到底用的是什么泵?
DR控制就是压力控制,可以调节泵的最大工作压力。
FR控制就是负载敏感控制,通常在外回路中有节流阀或其他流量控制阀,并将工作口的压力引回泵的压力感应口。泵上面调节的实际上是一个压差阀,通常调整在10~20bar之间,用于恒定外接节流阀二端的压差。当节流阀开口度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压差会使流量增加。负载敏感控制泵是一种节能的控制泵,压差阀会推动泵的变量机构,使泵的输出流量等于系统所需要的流量。
DFR就是上述二种功能的组合,带压力截止功能的负载敏感控制泵。

网友:
我们单位的泵上有两个阀可调节,这样称呼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调节那个可以调节压力的,调节哪个是调节流量的,怎么调节如何调节,先调节哪个,后调节那个,听到什么声音为最佳。说得有点啰嗦,不知道对不对,敬请各位高人赐教。也请tieshouchan专业技师来发表观点,不胜感激。
另外请问LR2G/22R是啥意思  PPB是?

力士乐的泵只要看“/”前的型号就知道这泵工作原理了,“/”之后的是一些密封材料,安装孔,主轴之类的信息,LR2G表示该泵是恒功率控制加切断压力远程遥控  PPB表示见附件

这个泵调节起来比较麻烦,因为涉及到恒功率,调整时需要同时知道油泵的压力和流量及功率,而远程控制压力切断取决于X口控制压力和该阀的弹簧预紧力。油泵参数在左边(正好有折线挡着。。。)功率调整是里面的那个阀,压力切断是外面的阀,弹簧切断压力是压力参数中最低的那个,X口最高控制压力为压力参数之差。如果有条件控制负载比例加载(一般比较困难)同时油泵的电机电流有显示,还可以调整功率阀,否则建议送力士乐上维修试验台设定好参数再使用,安全保险 。

网友:
1.对泵体进行灌油,灌满
2.检查管路是否一切正常
3.启动电机,点动,无异响,启动电机
4.检测A B两口有无压力和流量,有压力则存在零偏,调整
5.手动运行泵,使油缸等运行极限位置,调最高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