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更换为201材料可行吗?

楼主(2008-07-20):
为降低成本,将原不锈钢箱体上的304螺栓更换为201材料的,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会有什么不妥吗?201材料是不是会在淋雨后或使用不长的时间里就生锈。

网友:
201是节Ni钢种,经雨水或自来水喷淋表面会长锈,但可以用酒精及一些清洗洗脱,根据我们的使用经验,只能用于内部结构。

网友:
请楼主注意:201材料不能用在有卫生要求的地方,因为200系列的钢对人体有有害.

网友A:
2楼和3楼说的对,201是节ni钢种;但Mn含量高5.5-7.5%;200系列的钢对人体有有害;
但201强度高于304,做螺栓是好于304的。抗室外锈蚀并不差于304。同304一样是奥氏体不锈钢。

网友B:
201的螺栓和普通的螺栓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的螺栓和普通的螺栓有什么区别吗?

请问您指的是哪方面呢?
如果单从字面角度来看,它只是材料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和3楼说的对,201是节ni钢种;但Mn含量高5.5-7.5%;200系列的钢对人体有有害;
但201强度高于304,做螺栓是好于304的。抗室外锈蚀并不差于304。同304一样是奥氏体不锈钢。

好象不是吧?201的抗室外锈蚀不差于304?不是吧!应该是差很多啊!老兄

楼主:
一个产品上不可能室内室外用不同的材料,太麻烦,关键是201抗户外锈蚀到底怎样?淋雨就锈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产品上不可能室内室外用不同的材料,太麻烦,关键是201抗户外锈蚀到底怎样?淋雨就锈可不行。

不会的,Cr 16% -18%淋雨就锈,你下酸雨啊?

网友:
201的钢我们用过,高温加热后在大气环境中确实是生锈了。。。我们用201钢做炉筒了,换成304后效果好很多。。。

网友:
我们用的304材料加工后遇水就生锈,不知是不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Cr 16% -18%淋雨就锈,你下酸雨啊?

确实有这状况,可能那材料的成分不纯。

网友:
304有建筑结构用的,是SUS304A,管材用的是SUN304TP。这些都是SUN304的,是民用安全的。SUN201是最早的奥氏体不锈钢,含杂质较多,不能用于水管啊什么的,在苛性和腐蚀性氛围中氧化,但在雨水里还是可以的。但你做炉筒也用SUN304,太奢了吧?北京西客站南侧有一个炉筒是SUN304,有1米直径,20几米长,看着就唬人。

网友(2008-09-18):
学习了,201会在高温加热后,雨后生锈,以前还真不知道,谢谢了/

网友:
201的强度和硬度如何?
304的强度和硬度又是多少啊?

楼主(2009-02-27):
也就是说无论选201或304,也还是要看材料成份纯不纯,这就很难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