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lidworks的块"插入皮带的如何使用"

楼主(2008-07-20):
请问solidworks的块"插入皮带的如何使用"

楼主:
这是一个外国的教程,但看不明白,那转轮的块是如何做的!!有没有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8 K5 p- M8 R" P/ |5 a教程可以使用暴风影音打开!!

网友A:
制作成块之后,可以在两个块之间生成皮带连接。块的制作很简单,在草图编辑模式下,选取你要制作成块的图形,然后“制作块”右键菜单里有,块工具栏也有,和CAD的差不多了。SW帮助里有的。自己看看。附图和一个块制作给你。

网友(2010-04-01):
好东西 我也想学习一下怎么做,能不能给个更详细的?

网友(2010-06-26):
能不能再说清楚点?不是那么的懂!使这个功能!

网友(2010-08-23):
先把两个零件做好配合关系,然后找到刚做的皮带配合,双击里面就可以自由添加你所要的了,但是皮带不会转动的,挠性件在SW里不好做

网友:
在装配图中画配合好的皮带蛮难的

网友:
感觉很多结构都比较难画出来

网友(2010-10-21):
楼主能不能详细点,我比较笨,没看明白。

网友(2012-01-09):
引用 网友A:
制作成块之后,可以在两个块之间生成皮带连接。块的制作很简单,在草图编辑模式下,选取你要制作成块的图形 ...

谢谢分享,正在看这个命令

网友(2012-02-26):
带轮自己画,SW给你加上一根皮带,转动时主带轮会带动另外的带轮转动。做运动是挺好的,其他也没有什么

网友(2012-08-13):
真的是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