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K的轴承质量不好吗?4000小时寿命都没有?

楼主(2008-07-20):
今天星期天,厂里安排设备检修保养加班。在替一台数控车床做日常点检的时候,我敏锐的听觉发现当转速从800瞬时提升到3000,从6000降低到300的时候,机床的主轴有异常的声音。于是拆下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年初的时候,这台机床原配的一对NACHI 6010Z的轴承烧了,由于本地难买这样的,就配装了同样型号的NSK轴承,为此我还特地发帖子问了下各位,大家都说只要在范围内就没有问题,于是我就换上了。这个才发生几个月啊,就出现了大的问题。轴承一个还是很完好的,没有任何问题,反过来另外一看,吓我一跳,外挡板没有了,保持架严重破损,钢珠跑了一个出来。要知道这个机床加工铝制品,一般加工的转速不会少于4000转的,如果哪一天加工的时候出了问题,后果我都没法想象了。 东西是去本地的机电公司那里买的,不会是假的。机床是日本原装过来的,一般每天工作20小时左右。其他同样的设备上面的NACHI轴承最多的已经工作了10年了都没有问题,我想问下各位,是不是NSK的轴承不行啊??4000小时都没有?

网友:
NACHI 6010ZE(等同于Z),在脂润滑下,极速转速为8300rpm,油润滑极速转速为10000rpm.

网友:
轴承寿命我不会算,200天,每天20小时就坏了,这种东西不好说。

另外,你说NACHI用了10年,不会吧?这么久?

网友:
从楼主帖子所说的来看,不是轴承质量问题。
应该是配对的时候预紧不正确造成的。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6663&extra=&page=1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8328&extra=&page=2

楼主:
还真的别说,NACHI不二越的轴承还真的有十年了,以前从来没有交换过,厂里都没有备件,这不用NSK的顶着用了。楼上说的预紧不对我也考虑过,由于是第一次交换轴承,恐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谢谢啦!

网友:
呵呵,人家都说NSK比NACHI的要好,你可是免费为NACHI作广告了!

看来原配的才放心啊!

网友:
对于该工况,轴承不能简单拿两个轴承随便安装,需要选配游隙、尺寸和端面的突出量

网友:
绝对的细节问题,单纯的考虑配件因素恐失全面

网友:
老大,装配精度,材质应力,热膨胀,润滑油的选用,这都有影响啊!

网友(2008-09-07):
不是质量问题而是你替换选用轴承不对

数控车上日本NACHI高速轴承,换普通轴承行吗?字体:小中大 |打印发表于: 2008-4-25 21:06    作者: sjkabc    来源: 中国机械资讯网
厂里一台数控车上使用日本NACHI(不二越)高速轴承,上次加工中我听见轴承在4000转以上的时候有响声。停下来以后感觉轴承发烫,想要换一个,可是暂时没有买回来。只好随便找了个一样大小的NSK轴承先顶着,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钢珠很容易抱死?原先以为马上就好,可是代理商说过了五一都不见得有,我最近都有点怕了,担心轴承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抱死了。

请教,谢谢!

这是你先前发的文章。

你先前就在担心用普通轴承,而现在怎么怀疑是轴承的质量问题了呢?

机床轴承,要求高精度,高转速,如果普通轴承就能达到要求,那谁还会选用价格是普通轴承的数倍以上甚至更几十倍的高精度轴承呢?一般机床轴承是用角接触球轴承。这类轴承高运行精度,高转速。而你用普通的轴承替代了,居然能达到要求的加工精度,已经说明此深沟球轴承的质量非常好了。我猜你原来轴承应该是7010CP5或者P4级。你要替换,也要找相同类的轴承来替换啊!如果没有NACIH,你也可以用其它品牌的相同类型的轴承来替换。
还有就是你的检测方法也不对吧,加速只能一级一级的加,而你瞬间就将轴承的转速提高到了4000转,轴承突然加速,会对保持架、滚道造成很大的冲击力。极易损失轴承。

以上是一点个人看法,如有不妥之处,请指正。

网友:
学习了。
这方面经验少,看来还需加强再加强

网友(2009-03-23):
见识了,受教

网友(2009-05-20):
1,NACHI 十年  NSK4000小时,相差太远
2,机电公司的货一定就是真的吗?
3,就是算假的,也假不到这种程度吧,差这么多?
4,数控车床居然用6010Z  看来精度是没什么要求!

网友:
机电公司的货也不一定是真的,在上海我们买轴承都是到长期合作的大公司去买,绝对是真货(外面假的太多了)。
NSK的轴承怎么也是前几名,真品质量没这么差,和安装关系很大,游隙、预紧等等。

网友(2012-06-28):
NACHI也出轴承么,我还以为只有机器人

网友(点评):
不二越还做拉床拉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