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0L12P1R20 里L代表什么?

楼主(2008-07-20):
今天看一个程序看到有一步是:G10L12P1R20  请问各位师傅L代表什么  查书没查到

网友:
G10L12P1R20
G10编程方式设定刀具补偿(长度、半径)
L12刀具半径设定(其中L10表示刀具长度补偿、L11表示刀具长度磨耗补偿、L12刀具半径补偿、L13刀具半径磨耗补偿)
R20表示补偿量为20mm.

不需要G10时要记住即刻用G11取消。

网友:
学习了.

G10与G41 G49有什么不同.

楼主:
再请假二楼师傅一个问题,如果在编程中用G10这个指令,那在刀具补偿里还需要设定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