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换向阀的内泄漏指标----讨论

楼主(2008-07-21):
请问
电磁换向阀(两位或三位四通滑阀)的内泄漏指标有标准规定吗?

网友A:
应该有,《液压与气动设备维修问答》这本书上就有,按通径分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液压与气动设备维修问答》这本书上就有,按通径分类的。

我没有找到这本书,请问楼上能帮看下标准号吗

网友(2009-02-11):
我没有找到这本书,请问楼上能帮看下标准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