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VO泵上的阀---请教

楼主(2008-07-21):
请问控制A4VO的泵的液压阀是什么阀,阀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先说泵,此泵是斜盘恒压变量柱塞泵,也即达到某一设定压力时,通过自身压力调节斜盘倾角,使输出流量为0,而这个阀是调节油泵这一设定压力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油泵出口No.51溢流阀的设定值必须大于斜盘恒压变量柱塞泵的设定压力,反之,就会有麻烦。

网友:
楼上的,这个画法是Rexroth公司的LR2G控制泵,即带恒压控制功能的恒功率控制泵。XD口外面应该还有一个先导级压力阀,用于远程设定恒压变量点。

网友:
更油梭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泵,此泵是斜盘恒压变量柱塞泵,也即达到某一设定压力时,通过自身压力调节斜盘倾角,使输出流量为0,而这个阀是调节油泵这一设定压力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油泵出口No.51溢流阀的设定值必须大于斜盘恒压变量柱塞 ...

当油泵出口No.51溢流阀的设定值小于斜盘恒压变量柱塞泵的设定压力时,就会系统压力达不到柱塞泵的压力设定值,柱塞泵将长期工作在大流量\系统压力下,产生大量的热.,既容易损坏泵阀,也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