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IN(X) 限制X在0-90之间,如何让在SW中生成这个正弦曲线?---请教

楼主(2008-07-21):
Y=SIN(X) 限制X在0-90之间,如何让在SW中生成这个正弦曲线?

请教,谢谢!

网友:
这个没用过,SW的函数好像不是很完善

用PROE可以搞定

网友:
用VB编一个宏函数就可以了

给我你的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
同意二楼上的。很久以前就想过这个问题,觉得SW好像不支持有变量的方程式。用它的高级功能”宏“之类应该可以吧。

楼主:
RE

我的邮箱是huguohua822@126.com 谢谢帮助

网友(2008-10-29):
先做水平面上做一个圆 ,退出草图,生成一条螺旋线,然后再在水平面做草图将螺旋线转换实体引用即可。

网友:
直接就可以画的

网友:
SAMSUN185大师能否告诉"方程式驱动的曲线"命令在哪里找

网友:
这个只有2009版的才开始有的,以前的版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