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C,HRA和HRB换算---小女求教

楼主(2008-07-21):
请问HRC和HRB是否可以换算,我们有一个产品的硬度是72HRBW,那么换算成HRC值或HRA值是多少呢?

小女谢谢先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HRC和HRB是否可以换算,我们有一个产品的硬度是72HRBW,那么换算成HRC值或HRA值是多少呢?

小女谢谢先啦!

网友:
在热处理栏目中搜索《硬度换算》。就能找到你要的东西。

网友:
以前做凸轮轴的产品,接触过硬度的关系,好象没有公式直接转换的
他们之间只是个大概的对照关系,不能等同于。

网友:
感谢,以前看过现在有忘了

网友(2008-11-11):
不够全,有没有更加全面的

网友:
这个看看行不行。

网友:
那个换算表里没有HRC,HRA和HRB换算。

网友:
前面那两个还不错

网友:
,再发一次。

网友(2008-12-16):
我也来一个,希望能对你有用

网友(2009-05-15):
怎么找来找去,总也找不到呢?我找了很久了,70HRA以下的对照就没有

网友:
买个金属硬度换算表就是了,我们常用。

网友(2012-05-21):
毕业设计正好要用

网友:
先了解下HRC和HRB是如何测量的之后再做评论,楼上都认为可以测量么?
HRA 是采用60Kg载荷和金刚石锥压入器求的硬度,用于硬度极高的材料。例如:硬质合金。
HRB 是采用100Kg载荷和直径1.58mm淬硬的钢球求得的硬度,用于硬度较低的材料。例如:退火钢、 铸铁等。
HRC 是采用150Kg载荷和金刚石锥压入器求得的硬度,用于硬度很高的材料。例如:淬火钢等
测量方法都不一致如何进行换算,应该叫比较更恰当!

网友:
不是换算的,它们通过不同的材料淬火深度来检测的。
HRA:是采用60kg载荷和钻石锥压入器求得的硬度,用于硬度极高的材料(如硬质合金等)。
HRB:是采用100kg载荷和直径1.58mm淬硬的钢球,求得的硬度,用于硬度较低的材料(如退火钢、铸铁等)。
HRC:是采用150kg载荷和钻石锥压入器求得的硬度,用于硬度很高的材料(如淬火钢等)。

网友:
我这有个资料,要给给邮箱

网友(2013-01-15):
是没有哦

网友:
硬度换算

网友:
硬度对照表

网友:
这还有女的啊

网友(2013-03-08):
HRC65=HRA83.9
HRC60=HRA81.2
HRC55=HRA78.5
HRC50=HRA75.8
HRC45=HRA73.2
HRC40=HRA70.5

网友:
米思米 产品目录书后面的技术资料有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