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7-21):
I need to know how flat the surface had to be that the bearings run on?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问粗糙度的问题

网友:
直译:我想知道表面多平整才适合轴承运行要求。同意楼上的理解。

网友:
楼上翻译的意思基本是出来了,但应该是问的是表面的平面度,而不是粗糙度。

网友:
是表面的平面度

网友:
轴承运转时的平面度

网友:
我想知道轴承配合面的粗糙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