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批SKF的加工活,对称度做不好---请教

楼主(2008-07-21):
最近接了批SKF的加工活,图纸上要求的对称度要求总是做不好,材料是GRr15的轴承钢,加工设备是沈阳产的数控车,想请教下各位出现该对称度超差的原因是什么?可以排除是程序的问题,因为缺陷不是一致的

楼主:
高手都不在吗?

网友:
高手都吃饭去啦
楼主耐心等待一下吧~~~
我是看热闹的,帮不了你~~~
路过帮顶,哈哈

网友:
那还得等高手们吃完饭,再午休,然后才能来帮你哦 耐心等等吧

网友A:
楼主:如果程序没问题,检查你刀具中心高度及刀具圆弧补偿.

网友:
这个对称度,你用啥方法测量的?

网友B:
检查下你机床的X轴反向间隙,和道轨间隙看看

网友:
轮廓仪应该可以测量

网友:
0.05的对称度应该好做啊,现用仪器测量的呢?会不会是测量误差所造成经常超差?

网友:
看看你的夹具和刀具固定好不好,他们的刚性怎么样。

网友C:
如果圆柱度,同心度都是好的话,对称度也不应该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圆柱度,同心度都是好的话,对称度也不应该不好啊?

不一定哦!如果X轴有间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程序没问题,检查你刀具中心高度及刀具圆弧补偿.

刀具中心高度不对应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你说的刀具圆弧补偿是指什么?望DX告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你机床的X轴反向间隙,和道轨间隙看看

如何检查呢?能说具体点吗?还是仅用手推下感觉有没有间隙啊?DX能说清楚点吗?谢谢

楼主:
如果确定是X轴有间隙的话,那又该如何消除呢?或者说如何来保证该对称度要求呢?待高手解答

网友:
你加工的实际对称度是多少?
尺寸分布?

网友D:
我觉得还应该是刀具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实际对称度为0.07~0.09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应该是刀具问题

是刀具的什么问题啊?恕我愚钝 老兄可以说清楚点吗? 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刀具?
有很大关系!
建议用VBMG型号的刀片,正装,型号为DVVNN的刀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