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卷取机资料

楼主(2008-07-21):
大家好,我是新手,准备做卡罗塞尔卷取机,请问那个大虾有这方面的资料上传一些,谢谢!我是做冶金机械的欢迎交流,QQ:66527413,E-MAIL:yuyiwq@126.com

网友(2008-10-16):
开卷机

    在带材加工设备中,开卷机是准备工序的主要设备,在带材运行时提供后张力,支撑带材,并配合直头机一起把带材送入矫平机。随着对开卷速度和板面质量的要求,开卷机的型式已由箱式开卷机、无胀缩卷筒开卷机等类型,逐步发展过渡到胀缩卷筒式开卷机,这种开卷机通过卷筒轴上弓形板的胀缩支持带卷内径,避免了带材边部损伤和内孔打滑的缺点。根据结构胀缩卷筒开卷机大致有以下型式:单卷筒悬臂式;双卷筒回转式;双柱头开卷机单卷筒悬臂式。单卷筒悬臂式适用于带材宽度在350mm以上,带厚较大的带卷,大多带有离合驱动装置,可以被动或主动开卷。大多配有拆头直头机,方便开卷;对于带材宽度在350mm以上、带厚较大的带卷我们推荐使用单卷筒悬臂式开卷机。这类开卷机大多带有离合驱动装置,可以被动或主动开卷,具有正、反转驱动功能,同时大多配有拆头直头机,方便开卷。双卷筒回转式适用于带厚小于3mm的带材,双工位开卷机,一个卷筒工作时,另一个可以用悬臂吊或其他方法上卷。前一卷带材用完后,已上好卷的另一个卷筒可以立即转入带材准备作业线进行开卷。这样可以减少上卷时间,以减少后续活套的带材储存量。对于较窄、厚度小于3mm的带材最好使用双卷筒回转式。双卷筒回转式双工位开卷机
的一个卷筒工作时,另一个卷筒可以配合用简易悬臂电动吊或其它方法上卷,当前一卷带材用完后,己上好卷的另一个卷筒可以立即回转至带材准备作业线进行开卷。这样可以减少上卷工作时间,以减少后续活套的带材储存量。双柱头开卷机适用于带材宽度较大,卷重较重的带卷都带有离合驱动装置,可以被动或主动开卷具有强度钢性好,上卷操作方便,工作平稳可靠,对中性好,结构简单的优点。对于带材宽度较大、卷重较重的带卷我们推荐使用双锥或双柱头开卷机。这类开卷机都带有离合驱动装置,可以被动或主动开卷。具有正、反转驱动功能,它具有强度刚性好、上卷操作方便、工作严稳可靠、对中性好、结构简单的优点。为了避免外径较大(Φ1600mm以上)的带卷在高速工作时倾倒,大带卷的单卷筒悬臂式、双卷筒回转式开卷机都设有侧导辊装置。三种开卷机均配有制动器,能够强、弱、放开三档进行转换。可以防止加减速运转时带材过转事故发生,还可以调整带材的张力。

网友:
真不错,有收卷机的资料吗

网友:
不错的介绍!谢谢分享!提个问题,胀缩卷筒式开卷机是无芯的么?平整机一定在开卷的后面么?炉轧好像就没有这样的结构。小的不懂的好多,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4楼社友:胀缩卷筒式开卷机是有芯的。平整机不一定在开卷的后面,根据需要有时候不一定配置平整机。希望多多交流。

网友(2008-11-25):
平整机当然在开卷机后,不开卷怎么进行平整。楼上兄弟的话应该这样说,开卷机后不一定有平整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仁兄改正

网友(2012-02-21):
附图的开卷机挺不错的

网友(2012-10-07):
请问有没有连轧机组双工位卷取机的布置图

网友(2016-04-22):
好熟悉的名字啊

网友(2017-06-22):
首钢顺义冷轧用的就是卡洛赛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