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式先导溢流阀有个X口,那是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2008-07-21):
板式先导溢流阀有个X口,那是用来干什么的?
是不是远程控制口?
如果把它通到T(回油)腔,会出现什么情况?
X口到底怎么怎么用?
急...在线=大侠们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式先导溢流阀有个X口,那是用来干什么的?
是不是远程控制口?
如果把它通到T(回油)腔,会出现什么情况?
X口到底怎么怎么用?
急...在线=大侠们帮助~

一般是遥控口。如接到T口,则压力阀始终处于卸荷状态,起不了压。
如你不需要遥控的话,就当没这个口好了。

网友:
X口应该就是远程外控口,如果接到T口的话,压力就不会建立了。可以参照Rexroth样本RC25802.

网友:
X为外控口,Y为外泄口。
在使用中,这就要分内控内泄,内控外泄,外控内泄,外控外泄,之分,如何使用这几种方式呢,这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

楼主:
如果我需要这遥控口
应该怎么用
我没用过

网友:
一般地说,可以接一个先导级的压力阀,以进行远程调压,调压压力值不高于主阀的调定值。
高级一点的用法有:接比例压力阀,可以进行比例压力控制;接电磁换向阀和先导级压力阀,可以实现卸荷、多级压力控制等功能。
怎么用,主要是看你想实现什么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