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的消声器是怎么样加工的?

楼主(2008-07-21):
各位大侠请问摩托车的消声器是怎么样加工的
    需要哪些加工设备

网友:
别看一个小小消声器,工艺流程还停繁杂,如果说详细的话要说大半天,哈哈

楼主:
389781073这位大侠您有做过吗
  要怎么样能像你请教一下
               谢谢了

网友:
:)

还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网友:
知道的说下工艺。  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
知道的说下工艺。  需要什么设备.具体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高压成形。用内高压成形时,管子和预成形件借助于被封闭模具中的液体介质,由内向外膨胀。用这种方法可制造外部形状复杂和具有特别强度的中空件。

网友:
水压机挤压,挤压后表面光滑,而且硬度也提高,最大的好处,材料利用高,效率也高。为了减少摩擦,大概还要磷化过的,具体用什么润滑油,要看材料的。

网友(2008-08-20):
用机械压力机,油压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