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硬性和红硬性是一样的吗?

楼主(2008-07-21):
热硬性和红硬性是一样的吗?

网友:
红硬性是指材料在经过一定温度下保持一定时间后所能保持其硬度的能力。
如刀具材料中的高速钢,应在600摄氏度下保持60分钟后空冷,连续地重复进行4次后去表面氧化层,然后得出的硬度。

热硬性应该理解为在高温下保持其硬度的能力,即其检测应该在高温下进行。这要求硬度标准块和硬度计都能在高温下正常地工作,其误差也可以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内。

网友:
我理解:红硬性材料淬硬后更易在高温下使用;而热硬性材料是指在某一温度以下其硬度会随温度增加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