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覆力矩,,用在轴承里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7-21):
如题,倾覆力矩,用在轴承里,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用在轴承,一般是回转支撑类轴承,比如挖掘机的回转支撑轴承,倾翻力矩表示转动圈可承受的翻转力矩,即在这个值下,活动体上可以施加的力矩,

理论力学的东西

网友(2009-07-09):
能不能具体点说明关于倾覆力矩的理论计算

网友:
倾覆力矩是进行结构或构件稳定性计算的一个术语。倾覆力矩的大小等于产生倾覆作用的荷载乘荷载作用点到倾覆点间的距离。
  在建筑工程中,砖混结构中的悬挑梁、悬挑阳台、挡土墙等有可能产生倾覆失稳的结构以及结构的抗震计算,均应进行倾覆验算。与倾覆力矩相平衡的是抗倾覆力矩,只有当抗倾覆力矩大于倾覆力矩时结构才不会产生倾覆失稳。

网友:
风电的偏航轴承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上的很专业

网友:
专业的人好多啊,学习一下

网友:
轮毂轴承在转弯时也受力矩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