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安装。为何盗版装了运行就死机?

楼主(2008-07-21):
各位,我现在想学习这个软件的应用,就从小店里买空盗版的软件,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安不上!一运行就死机!想请问大家,这个软件从哪里买比较好点?从网上能下不能?

网友:
网上有3.0、4.0的,有免费下载的。对证书文件进行锁定安装比较好,即不直接安装证书文件,而直接第二步安装PROE。

网友:
可以的,我用的就是盗版的

网友:
我是从网上下载proe 野火4.0 c。还好,一直运行顺利

网友:
死机,软件硬件原因都有可能
楼主把情况详细描述下吧,方便的话把配置也报一下

网友:
好多地方都有盗版的盘卖呀!4元一套,蛮好用的,看着破解安装就可以用了。

楼主:
我买的也是一个盗版的了,也是按照它的安装说明来安装的,可是一运行就死机!不知道是为什么了,想着从网上再下载吧。
我买贵了,我15块钱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买的15块钱的,装上去很OK啊
初步怀疑是不是软件冲突啊

楼主:
那它可能与哪个有冲突呢,我机器上就装了个CAD盗版,别的也没有装什么绘图的工具啊!还请深南指教。

网友:
软件只要安装正确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我们用软件绝大部分都是盗版的,都没有问题。如果安装时没问题估计都硬件不够要求。不知楼主的硬件配置如何?

楼主:
这个是新买的机器,应该还可以了。是最新方正电脑。
装这个软件还是没有问题的。呵呵,是哪个软件出现了冲突呢?!

楼主:
各位,刚才我说的不明确,我现在是想知道,有哪些的软件可能会与其产生冲突,我机器上现在安装的软件还没有多少,前几天才刚买的机器。我就安装了一个CAD,请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排除软件冲突,那么就是硬件吃不消了
比如内存不够,运行PROE需要很大内存;
比如散热不足,CPU温度过高会死机,严重的是烧毁CPU;
真是这样就不好办
如果是软件问题,那还好点
把最新装的软件卸载掉,装好一个运行一下,没问题说明安装的软件不冲突
有问题就要找其他的版本试试。比如CAD有2.004,2006,2008等等。
PROE版本也多,wildfire从2.0到4.0都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多研究下收获也大,电脑嘛,本来就是买来玩的~~~
另外,如果你电脑是vista系统(很多新买电脑都是vista系统)
那就很不爽了,系统本身就很占内存,开个PROE死机是非常正常的~~~
我就死过好几回 最后还是老老实实把xp装回去了
现在运行一切正常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