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JSC270CC对应该国标牌号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8-07-21):
  请问谁有以下材料标准:JSC270CC对应该国标牌号是什么材料;
Q/ASB312-2006-ST12-B-FB-PT.A  鞍钢的,材料标准,什么分学成分,机械性能。
Q/BQB 402 -2002SPCC-SD FB  宝钢的材料标准,什么分学成分,机械性能。
有的请上传一份,谢谢,急用

网友:
1、 jsc270产品为冷轧卷板。标准号:日本JFS A2001-1998 。材料类别:冲压用钢。
2、 jsc270相当于国产的下面两个品种:
产品名称 :优质碳素结构冷轧薄钢板(卷)
牌号 08Al
标准 GB710-88
用途: 用于汽车制造、拖拉机、轻工普通冲压成型件

产品名称: 深冲压用冷轧薄钢板
牌号 08Al
标准 GB5213-85
用途: 用于汽车制造和拖拉机制造、成型复杂冲压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2008-11-10):
GB71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