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700驱动

楼主(2008-07-21):
最新的HP700驱动,如有需要安装就行!

网友:
HP700是什么东西?

网友:
是惠普700打印机的驱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打印机驱动,那可就离谱了。假如是绘图仪,有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多工厂都没这个驱动了,机器是西班牙产的,老的只有98的驱动,你说有用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谢谢楼主。因为我不了解。

网友:
LZ,为什么打开后里面的文件都是未知格式文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要你将绘图仪连在电脑上,然后添加打印机,从这个文件夹中进行安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