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solidworks中阵列的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21):
阵列之后发生了少量的偏移。很奇怪,检查了很多步骤都没有问题。难道是我的sw的问题。一块看看吧。不知道有没有人以前也碰到过,找不到原因。
阵列前和基准面是同一个平面,阵列后,源还是和基准面同一个面,但是阵列却发生了偏移。

网友:
看图后还是不能完全明白你的问题。最好把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阵列轴与平面是否垂直

楼主:
只有这次出现这个问题,以后再画出来的都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谢谢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阵列中心与名义中不重合,建议搂住检查阵列源特征草图几何关系以及草图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