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弹簧无法复位---请教

楼主(2008-07-21):
新买的模具,第一次使用就出现问题,模具冲下去之后,弹簧无法复位,是AMADA数控冲床上的模具,请问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

望各位指点!!

网友:
如果无法复位了,跟供应商换个新的呀!有产品的保修期的呀!

网友:
键槽太紧?
导套偏大?
检查一下刀盘有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问题已经解决,是厂家的问题,导套与冲头的间隙的原因,已经和厂家联系,重做一套!!

网友:
如果真是导套与冲头的间隙的原因,我劝你以后不要再买这家厂的模具了,我认为一个专业的数控冲床模具厂不会出现这样低级的问题的,否则以后你就等着你的AMADA数控冲床被模具害死就后悔来不及了。
顺便提醒一下,现在数控冲模具最好要买“扬州恒德”的,他们是专业的,有严格的技术质量部门,其他的小厂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问题已经解决,是厂家的问题,导套与冲头的间隙的原因,已经和厂家联系,重做一套!!

什么垃圾厂家做的模具太差了
既然你们买得起AMADA的冲床就应该用原厂模具,他的冲床精度稳定性和寿命都是其他厂商无法比拟的,你现在用这种垃圾模具AMADA冲床的优势尽失还可能造成机床的损害,那你们买AMADA的冲床干嘛买个国产的冲床凑合用吧还便宜。
我们现在就用AMADA的原厂模具虽说价格比国产垃圾模具的贵一点但综合他的打击次数 寿命 出活质量是国产垃圾模具无法比的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我们老的机床(2004年购买)随机带的模具现在有的还在用每天用,平均每次修磨时的打击次数都超过50万,最多一个看过计数器165万次才修磨,这样的模具比你三天两头出问题的国产LJ怎样,机床干活才能挣钱老因为模具问题停着你损失的钱是多少算过没有,我们曾经也用过国产垃圾模具(人家拿来让我们试用的)一个夜班下来就不行了马上让他们拿走。
不要因小失大让垃圾模具损害了你的机床。

网友:
我只想买国产模具,因为综合看来国产优势还是很大的,请问国产模具哪家好呢?我一直使用的是扬州恒德的模具,每副模具使用寿命至少10万次以上,我最近想换一家试试,比较一下!

网友:
一定是在小模具厂做的模具,这个可是低级错误呀,做后都是有试模的,看来你们在模具验收上也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我们也是没办法,有许多现象在国有企业总是无法避免或解决的,我们搞生产搞技术的认为质量是第一保障,而领导同志们认为看上去都是同样的东西,为什么要选择价格高的呢?解释也是惘然,他们会听吗,谁知道他们和厂家有着什么样的利益关系....当然现在出了问题,他们就知道了,也不用我们说什么了,以后我想我们应该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低级问题了...

网友:
一次性把事情做到位是最好不过的了,一但出现反复,麻烦的还是自己。

网友(2008-10-14):
关于国产模具的厂家

国产模具的厂家有很多的,量最大的是广东启泰吧,华南有启泰,精正,锐特尔还有很多小厂,华东华东就少一些了,恒德,威克斯啊,速模啊,壹胜佰,盛天,赛德.....还有常熟很多很多厂家的

网友:
威克斯是什么地方的呀?我朋友用的是他们家的,不知道质量怎样?

网友(2008-12-09):
威克斯的模具真是一堆垃圾,威克斯就是上海速恒!大家要小心啊!还有扬州恒德的模具,比威克斯还垃圾,给杨力数控冲床配套,想想杨力的数控冲床的质量吧,和它配合的模具厂家能有什么好货色(据说是杨力的老板在恒德的模具工厂占有一些股份),今年的金融危机就让它疯狂的席卷杨力数控冲床部门吧(压力机还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