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提高该轴的钻孔加工效率?

楼主(2008-07-21):
45#钢,  直径25.0MM  长394MM  的轴加工好后分别钻9.5正负0.13mm和10.3正负0.3mm的孔.   孔中心偏差为正负0.12     孔距偏差为正负0.2           见草图
怎提高该轴的钻孔加工效率,且钻一个孔的加工费是多少?100万支.要钻到什么时候?

网友:
建议使用专机,但设计要很巧妙的,设备费用也较高。
一天要3000件,不知道用数控钻效率如何?一个孔要8秒的时间,三个孔共24秒,加安装时间,大约1分,24*50=1200,要三台数控钻了。
刀具费用约0.3-0.5元/孔。
粗略估计,大家来顶。

楼主:
狙击手:是四个孔,两个9.5的 两个10.3的

“刀具费用约0.3-0.5元/孔。”这是不是有点偏高呢

网友:
我见过的是一共有多少个孔,就有多少个动力头一起上下运动同时钻出多少个孔的,肯定不能使用逐个钻的加工办法,一定要四个孔同时加工,如果精度要求达到了,那批次的公差一致性基本是没办法保障的!这么大数量的零件可互换性根本就无从说起.

  至于每孔0.3~05的刀具费用就是不可能了,这东西加工费用就钻四个孔来算,加工费能有0.3~0.5每个孔就已经很不错的利润了.对于+-0.13和0.3的孔直径公差,,和+-0.13的孔距离,基本上是算没有任何精度要求的,怎么保证孔距是关键,10M的孔正负公差竟然可以给出0.3的,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关键是0.1的孔距,只是关键,只能用固定距离的多主轴同时钻出多孔才能非常轻松保证这个公差

网友:
多动力头专机,专用夹具,30秒加工一支,每天以8小时计算,扣除30分钟准备时间,一台设备可加工900支,10台可加工9000支,按每月25工作日计算,需要4个月零11天。
9.5和10.3的孔可用同一转速和进给,可以一次钻通

楼主:
谢谢追风和杭州学徒的解答

网友:
4   5  楼  说的好  小弟佩服
100万只   是什么东西的配件呢  产量这么大

网友(2009-03-17):
天哪,10台专机费用是多少,100万根轴的利润是多少,干完还有订单吗,不如多做几套钻模,流水现作业,只要安排合理,是可以省时省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