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D中调用CAXA的图库?

楼主(2008-07-22):
如何在CAD中调用CAXA的图库啊
谢谢那位大虾赐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
调用不了吗?

网友:
这个直接调用估计不好调用!你把土库里的东西做成块,然后转化唯DWG格式!迂回适用!

网友(2008-09-02):
只能用三楼说的方法,因为cad和caxa是互不兼容的,只能靠块格式转化

网友(2009-04-19):
乔纳森的中国CAD也有很多图庫,选择后只要保存为dwg就成了

网友:
在CAXA里先吊用图符,另存为DWG格式,在CAD里打开,复制黏贴即可

网友:
总比重新画方便点。

网友:
CAXA里面的块可以定义属性,也就是直接可以拉序号生成明细,同时明细里面内容也可以根据需要直接生成!有一定的适用性!反而现在对CAD又忘的差不多啦!!

网友(2010-11-25):
CAXA里先吊用图符,另存为DWG格式

网友:
在CAXA里先把图符打开,另存为DWG格式,在CAD里打开,复制黏贴即可

网友:
复制黏贴即可

网友:
直接下载个CAD2008的标准件库就可以了撒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给你 还是很好用的 如果你非要用CAD的话 不过用CAXA绘图还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2013-04-26):
在CAXA里把图转存为DWG格式,就能用CAD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