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前铝合金工件是否需要清洗?---讨论

楼主(2008-07-22):
昨日,通用全球采购工程师来我处检查项目进度,对我们在铝合金件焊接前不做清洗表示疑问。

对此我们的解释是:
因为所有工件在加工时未接触或使用润滑或冷却液,且在焊接时采用MIG焊接用氩气保护,所以可以不清洗。

焊前清洗的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看看到底清洗对焊接有多大影响,哪些一定需要清洗呢?

谢谢!

网友:
由于铝合金的焊接特点,应该说,焊接前不清洗是根本不行的。这个不用讨论,是焊接工艺规范里面重要一条。
而且,清洗后如果超过一定时间,还要重新清洗。

楼主:
查过资料发现是这样描述的,如果是MIG焊接,只要没有严重的油污或杂质,可以不清洗,
因为它将焊接母材作为阴极在焊接时会在其表面产生大量阴离子雾在铝合金材料表面产生类似喷砂处理的效果这样就会将氧化铝薄膜层予以清除而省去了清洗过程。不知说的对否,其他焊接仍然要采用机械或化学的方法对表面清洗,

网友: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具有探讨性:
用母材作为阴极可利用阴极破碎作用将表面的难溶氧化膜清理,但清理效果如何呢,如果清理不彻底,会造成焊缝金属内存在氧化物夹杂。
请搂住从以下方式来分析和验证:
1、观察焊接过程中融池是否有很多的气体溢出及融池的亮度及变化情况来分析阴极破碎效果;
2、可通过理化及力学性能分析来确认:用处理过的母材和没有处理过的母材做不同的试板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和力学性能分析来确认,这样更具说服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我们已经定购了拉力试验机,但是化学分析可能要委外了,通用对供应商还是很严的,所以这个清洗的问题得予以充分的重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