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轴承有哪些优点

楼主(2008-07-22):
螺旋轴承的优点:
A)
这类轴承是由弹簧钢制成的。弹簧钢的退火温度是3500C。因此,它比退火温度为1800C的球轴承钢(100C6)的温度灵敏性差。材料在温度达到回火温度以上时将极度丧失其硬度。因此弹簧钢是比较适合于高温作业的。
B

弹簧钢有较好的弹性,因此易于安装,内圈能够通过借助于两个勾形扳手安装在任何位置,内圈的内部张力能够使其紧固在轴上。用弹性材料加工公差为 h9 h1l的内圈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这样用在内圈上的昂贵的加工费用就能被省去了。
C

此种轴承经久耐用并且受污垢、铁屑、水和掉落的铁粉与水形成的弱酸的影响不大。薄壁螺旋圈为大直径的滚动部件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这些部件能够通过滚动将赃物和外来物质压至螺旋圈的螺旋缝隙内。这样可保持轴承的运动表面在转动时保持清洁。
D
)螺旋轴承的主要优点是外圈能被重复使用多次,这就使一旦当由于受温度的影响而产生损坏和弯曲时能够对其进行重新加工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轴承座也需要调整。此种结构结构设计只有螺旋外圈而不是整套轴承需被变动,所有其余轴承部件都能够被再次使用。轴承座的调整是通过直径尺寸以1毫米的幅度增加的方式来进行的。例如:当内径从105mm增加至106mm时,螺旋外圈外径也需增加lmm来进行安装。这种情况能重复至直径达到110mm时。这样轴承外圈能够被重复加工5次。这就能够大量节约费用,特别是在所有的其它轴承部件能够被重复使用6次的情况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实物图片啊 ?
麻烦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