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mm以上钣金件加工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我现在要加工一批10mm以上的钣金件,找了一家做冷冲压的还有一家用等离子切割,激光切割的报价,结果发现
用等离子切割,激光切割的价格明显便宜很多,而且不用开模具。我想请教一下是不是加工这种需要大型冲压机的
钣金件都用等离子切割,激光切割直接割便宜很多呢会?会不会有什么尺寸不好的地方,谢谢

网友:
加工方法和加工零件的批量、质量要求等因素有关。
加工零件形状简单、批量小时可以用离子切割,激光切割。
加工零件形状复杂、批量较大适合做模具进行加工。
不知道搂主所加工零件的数量是多少?

楼主:
我的数量是50000套,30万个零件,满多的。问题是现在激光切割那家报出的单套单价就
已经比冲床那家报出来的低了,而且又不含模具,所以也就是说做无论几套都是激光切割那家便宜。。。。

网友:
用冲压做出的零件,零件(尺寸和形状)的一致性比较好。用什么方法加工,这要看你对零件的要求了。
从你的说话来看,你所要加工的零件外形比较简单,没有成型部分,而且对零件的尺寸公差的要求也不严。可以利用激光切割。
不过激光切割10mm以上的钣金件还是有点难度的,对尺寸是否有影响,请搂主注意。

网友:
5w都不用模具?

网友:
关于加工10mm板材

激光加工10mm的板材,如果是用3000瓦以上的激光机切割,端面效果也可以是很理想的,但是要看对产品的尺寸要求,10mm材料激光加工出来的尺寸会在正负0.5mm之间

网友:
关于加工10MM板材

激光切割挺好啊 其实功率也不需要3000W  2000都足够了
如果你的工件长大的话估计是0.5MM的误差
如果1000MM-1500MM的话 能保证在0.1-0.2的误差 补偿和具体技术方面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挺对的,试切1~2个工件后进行测量然后补偿调整一下。
对于10MM的板材,建议激光器功率3000的,2000W的有点吃力
激光切割小批量的零件比较适合

网友(2014-01-20):
是不是对尺寸精度没有要求呀,按道理应该冲压的会便宜很多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