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56的转向节,用低压铸造的方式,是否可以生产?

楼主(2008-07-22):
请教:A356的转向节,用低压铸造的方式,是否可以生产?一直在考虑模具设计还有机加工方面,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请指点几招,多谢啦!!!

网友:
A356的转向节不知道是什么车型的。
转向节受力复杂,使用条件恶劣。就我所知,一般都是锻造件。

楼主:
是的,我查到的资料做锻件的比较多,铝合金的转向节现在已经有了,但是可能还不多。

我是想了解转向节在机加工时是怎么装夹,定位的。

欢迎更多朋友指教,谢谢亮剑先!

楼主: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用在R2上面的,东南汽车。

网友:
就机械加工而言,转向节是很典型的一种零件:既有轴类加工部分、又有叉类加工部分,另外,尺寸公差要求严格、尺寸关联多且属于空间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机械加工零件。一般工艺路线长、牵扯到的工艺门类多、工艺设备投资比较大。
楼主想讨论转向节的加工,最好你能贴图上来,使大家有直观的认识。

网友:
铸件恐怕不行吧,那车开开转向节就断啦

网友(2009-03-26):
印象中转向节绝大多数都是锻造出来的,模锻+机加工。

网友(2009-12-05):
市场上有卖铸钢件的,但是都是些三无产品,转向节目前正规厂商都是锻件

网友:
1、现在低压铸造是可以生产铝合金转向节的,用A356一次铝
8# yjk002

网友:
R2的铸件是我司生产的是东南克莱斯勒的 3# xizi

网友:
低压铸造铝合金转向节:
1、工艺流程: 溶解 除渣除气 铸造 去除分型线飞边 去除浇注冒口 钻中心孔 X-RAY检测 HT(T6) 机械性能检测(硬度 抗拉强度 屈服强度 延伸率 疲劳值 金相组织) 液体渗透探伤 产品检验
2、溶解应该合理控制铝汤温度(确保在铸造时温度合理)所以溶解的控制温度不能一年四季都相同,温度过高,合金元素会烧损影响力学性能。温度过低,铝水的流动性不好,容易冷隔 添模不足。
3、除气除渣:去除铝汤里面的杂质和氢气,除气一般采用物理方法除气通入氮气将氢气赶出来,氢气熔于铝汤中会使铸件产生针孔影响性能。
4、铸造:
a,首先低压铸造铝合金转向节应该采用水冷模具,水冷可以提高铸件力学性能,使金相组织变得均匀且晶粒细小。但是水冷会使模具寿命很短,因此模具设计时水管离型腔的距离务必控制好(太近影响模具寿命,太远达不到冷却效果)
b,首先是前期的开发工作要做好,因为低压铸造讲究的是顺序凝固,所以铸件的结构设计也应该尽可能按照顺序凝固设计,确实无法修改结构时我们可以通过在铸造模具中增加冷却水管强制使其顺序凝固。
c,应该控制铸件使其不能有夹渣,(在进料管放上过滤片,最好用陶瓷的。每次合模前在冒口放置铁网,这样可以有效的滤渣.)
d,确保顺序冷却的同时,应该有一段保压的时间,这样可以对离浇注口进的部位进行有效的补缩。
先说到这里,小弟之前是做转向节质量策划的,对整个铸件生产流程和过程控制参数以及各个工序的开发要点比较熟悉的请有经验之前辈指教指教:陈 13962427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