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DZ47的焊接夹具,如何改进?

楼主(2008-07-22):
我设计的一副DZ47的焊接夹具,用起来感觉不是很好,
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下,看能怎么改进。谢谢!

楼主:
唉,不知道这次图片能不能上传上来。

楼主:
焊接好了的效果图:

网友:
搂主:
我有几点不明请教。
1、夹具为什么不固定在工作台上?
2、零件放入夹具内,零件的稳定性及位置是否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夹具要固定在工作台上本身不好实现吧?而且这样有什么好处呢?那样夹具岂不是很大?
2:如果零部件尺寸比较标准,那零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比较好的。
现在主要问题是工人觉得速度慢,操作不顺畅,而且电极的修磨不方便。

网友:
点焊呀~,这个一般的人不知的,还好我做过低压电器,只要下面治具能固定,不过你那治具做的简单了些,复杂加工费贵呀,在温州那地方,不好做.

网友(2009-05-21):
哦,夹具我要来看看

网友(2009-09-13):
下电极换成大铜板

网友:
不好定位啊

网友(2010-03-15):
我也是做低压电器的,有许多问题还要向楼主请教

网友:
麻烦你把夹具上的三个分件先分别编号,比如A、B、C什么的,再麻烦你照一张焊接照片,上传的那张不清楚,没看见电极和零件是怎么接触的;另外

网友(2011-10-11):
不实用,做一个再薄一点的双金片一滑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