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A的使用温度---请教

楼主(2008-07-22):
请教一个问题:   Q235A的使用温度是多少,和使用压力有关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要做压力容器,我从压力容器与化工设备实用手册上给你接个图看看,如果要更详细的最好找本手册看看。。。

网友:
如果是做小锅炉,建议用GB 3087;如果做压力容器,建议用GB6654;Q235A是GB/T700;看明白么?前两种没有T。再说Q235A在350度是设计极限温度。不适合做压力容器,特别是高温压力容器。

网友(2014-07-23):
学习了,谢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