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自动制管机---请教

楼主(2008-07-22):
请教各位社友:
          本人现在有一条自动制管生产线(长直板料焊接成管料)    有几个问题需要大家帮忙解决.
       不胜感激.
        现在生产线做出来的管不是圆的.   板焊接前做什么样的处理可以使焊接出来的管是圆的??
         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帮我下.

网友(2008-08-21):
应该有校圆的过程啊,我们单位就有好几台呢,

网友:
楼主您好!
因业务关系我看过这类生产厂,从钢板分条——》卷曲成型——》焊接......,现在您的问题应该是在卷曲成型的工序上,此工序有很多滚轮,逐渐将平整的钢板条卷曲成圆型(或其它所需的),这里应该是调节的问题 。
超人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
支持楼上观点,卷曲成型工艺部分工艺参数没调好

网友:
是辊列式的?还是连续渐开线的?

什么规格的?是针对你当前规格严格配辊型的?还是几种规格共用辊的,是前面共用?还是后面共用?

都说清楚,可能有人帮你。

网友(2008-12-02):
来跟高人们学习,楼主出来回复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