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内圈外表面是如何加工的?是磨出来的么?

楼主(2008-07-22):
关节轴承的内圈是一个两边去顶的半球,下图这样的。
那么,内圈的外表面是如何加工的呢?是磨出来的还是有其他的方法?要是磨的话该怎么磨呢?
请高人赐教!先谢过了!

网友:
是这个东西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磨加工出来的,有相应尺寸范围的外圆磨床,撑内圆就可加工.

网友:
是磨出来的,磨头可以在工作中摆动角度的。
记得读书的时候,到广州轴承厂劳动,当时也在工人师傅的带领下,操作过这样专用的 磨床。现在应该有更新的工艺了,因为当年工人的劳动强度还是蛮大的。

网友:
轴承的内圈当然是磨的咯,难道楼主认为车出来就可以了
这种磨床叫沟道磨床,是用砂轮片来磨的,而且砂轮片可以左右摆动的,(有刻度显示)调试的时候比较麻烦,关键是修整砂轮。加工很简单,将零件用带台阶的加工芯棒穿过,另一端螺纹固定双顶尖装夹,其实和外圆磨的区别不大。多用于轴承内圈及精密微径管的成型轮的沟道加工

网友:
关节轴承我不是太了解.但我知道外球面调心轴承外圈是怎么磨出来的,下图这种
我想应该是,大同小异吧.
热处理完成品~端面磨削(磨两头端面)~磨外径(用一端面定位,靠磁力吸在回转盘上,同时外径有两个V形支点支撑,工件转动.砂轮是成型的,直接进给过去.20~30秒完成)~磨沟道(同磨外径.只是砂轮小)~沟道超精磨

网友:
轴承除了端面及非接触面的要求比较低一些外,其余部分都是有较高精度要求的,当然要采用磨加工。

网友:
有的是用旋压和表面冷挤压。

网友:
同意8楼观点。

网友(2011-05-12):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