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机床配件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22):
X53T上海立铣主轴能耗自动“硒堆桥式整流器”损坏,型号为ZXA 100(平方) B90/65-4TH,不知替代型号,求各位同行帮忙,谢谢!

网友:
找卖这种配件的一问就知道用何种型号来替代

网友:
在找不到合适配件的情况下只有自己制作一个了哦。

网友:
能自己制作的当然成本都省了.

网友:
而且能耗制动的原理也很简单,完全可以用四个或一个二极管就可以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