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量具中MC标识表示什么含义?

楼主(2008-07-22):
通用量具中MC标识表示什么含义,最近我公司购入哈量的百分表没有MC标识,我门要求更换,对方说这是一批出口的表,没有MC标识。
没有MC标识的表能否接受?经计量局检定表也是合格的。

请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CMC标志

网友:
平常没注意的细节,网上找了一下
------------------------------------------------------------------------------------
CMC是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 是Chi r19Met r ology Ce rtif;cati on的英文缩写,意为中国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取得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企业,可在其生产的计量器具上标注C MC标志。该标志表明:计量器具制造企业具备生产能力计量器具的能力,所生产的计量器具准确度和可靠性等指标符合法制要求。
    对制造、修理计量器具实行许可证制度,实质上是由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单位是否具有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资格和能力的一种认可,是政府对企业、事业单位实行的一种法制性的监督管理。它是针对计量器具这种特殊产品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法律约束的管理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具备与制造、修理的计量器具相适应的设备、人员和检定仪器设备,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制造计星器具许可证》或《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 《河南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 “从事制造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取得《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从事修理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依法取得 《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这是对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所应具备的条件和必须履行的法律手续的规定。

网友:
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
现在可以没有该标识了,有也只是给用户心里作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