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件破裂原因---请教

楼主(2008-07-22):
尼龙66做的小容器, 因为客户需要, 用真空抽, 但是发现会有裂痕, 请问各位DX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加玻璃纤维增强嘛?

网友:
PA66的脆性是很大的,特别是有加玻璃纤维增强的。零件注塑完成后应进行水煮处理。

网友(2008-11-10):
零件要水煮,进行失效处理的

网友:
原因

你是采用注塑成型的方式么?
1,成型过程应力,以及成型控制
2,可能需要更换材料

网友:
改材料,PVC或PC都比PA66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