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在不锈钢板(304—316拉伸中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各位高人:

小弟开家小的公司,生产不锈钢制卫生级离心泵等,现因工艺要求,需要在2mm厚的不锈钢316板材(直径190mm)上拉伸出直径55mm,深度26mm,略带锥度的形状(用以放机械密封)。用200吨液压机进行拉伸,(压边力几乎已经调到最低了);问题是在拉伸过程中大概下陈到17-18mm时便一声巨响,工件底部开裂 - 此种问题在类似工艺中已经困扰我们很长时间了。

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如果可以进行技术指导,我们愿意支付报酬。

谢谢!

网友:
热拉?冷拉?

网友:
你怎么沒有提起不銹鋼材料的硬度?我們拉伸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材料硬度

网友:
楼主您好!
盲底的产品我们没有尝试过拉伸,我们只做管道三通的拉伸。材料一样,要铣出一道缺口,再用乙炔在需要拉伸的地方烘烧至稍微变黑,之后使用模具拉伸即可。

网友:
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你这个叫大凸缘拉伸。与普通的拉伸不一样的。
凸缘直径大于2.5倍的空腔直径时,就属于大凸缘拉伸。

解决方法:
1,更改设计结构,将凸缘直径控制在空腔直径的1.5倍以内
2,如果必须采用现有结构,则需要4-5次拉伸,中间进行退火

以上回复 查自 《冲压手册》179页  王孝培编,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二版

下次再有这这种问题,我就卖钱了

网友:
我们也是多次拉伸,先大锥,后逐渐变要求锥度。中间退火,有冷作硬化。得多试才行。不用热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我就不会给你钱
应该不是凸缘问题,楼主都说了,把压边力降到最低了

网友:
不锈钢很怪的,要知道他的脾气
如果是两道工序的话,最后一道工序根部破裂,是第一道工序拉的不够高
如果是一道工序的话,解决材料流动问题,即圆角.圆角足够大,还破裂,就试材料吧,同一牌号的不锈钢硬软都不同,找软点的试
拉伸的东西一定少不了拉伸油,但不可百分百全是拉伸油,要用机油配
你想的降低压边力的方向是对的
两次拉伸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就不会给你钱
应该不是凸缘问题,楼主都说了,把压边力降到最低了

这个,是拉伸加工里,典型的大凸缘类型,跟压边力没太大关系 。
换句话说,如果中间的空腔小到一定程度,比如直径10mm,就是你不压边,也很容易裂开。因为,你的空腔太小了,草帽沿儿的部分强度太高,受力的时候,周边的材料根本就不向里面流动,这个道理一想就明白了。唯一的就是,到底那个界限在什么地方。这个界限,书上说就是D凸>2.5d的时候
-

我本人不是搞冲压的,我的知识大多是书面的。
不过我处理过几个非常棘手的拉伸和旋压产品,很幸运找到了两家非常非常非常有经验的工厂,学了一些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材料流不动哦
凸缘重要,可不是关键
不信楼主试试就知道
要低成本做出产品才是王道

我也不是学模具的,书如小说般的读了一遍
我也很幸运呆的工厂很不错
拉伸没见过棘手的

网友:
楼主都说了,把压边力降到最低了
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知道材料流不进
以为降低压边力就可以了

网友:
又见大家争论,此问题和外缘尺寸有关,外缘大了,金属的流动有问题,

提一个不同的方式,可以试试看, 用无上摸聚氨酯盲拉法,先可以拉成圆底,解决流动问题,再作回平底,变拉伸为部分挤压,
另外,还要看看材料的硬度,硬度合适才能拉,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一般中锥形拉伸方法之一

我感觉错误?
不会,应该是圆角问题

网友:
解决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楼主最大的问题,是对拉伸工艺的一般特性掌握的不够全面。
还是劝楼主买本书吧,几十元钱的事,随手查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当时就查出来,确认一道序做不出来,更改加工工艺,估计今天都出产品了。也不用等这么长时间

网友:
用你现在的方法拉,就不可避免要裂,金属的流动补充你解决不了,一定要想金属的变形和流动,金属到哪里去了,超过可流动的范围,就只能是裂,

网友:
拉伸,说白了,你能让材料流向你要它去的地方,就成功了

网友:
你说对了,现在是没有流动的手段,国外这类东西,都是无上摸先自由拉伸,避免先期的突出应力,将该拉出的金属拉出以后,才定向拉伸,你现在该流动的金属都没有,这是理论问题,

网友:
我这边有产品中有工序是没上模的自由拉伸
多用于多次拉伸中
不会导致材料因加工引起的硬化

网友:
看来楼上还是懂拉伸的,有些东西要了解人家怎么做,自己闷头搞一个东西,非常难,有人家用过的方式,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我刚才粗算了一下,以最保守的数据,需要两次拉伸,
第一次最多可以拉伸19mm左右,剩余的第二次拉伸。
楼上MM给验证一下,估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他没说锥度多少的同时
我是不敢胡乱计算

他的这东西与开料的形状也有关系,形状也决定了是否利于流动

机械这东西可不是闭门造车可以成功的
但一味的照搬,不加以改进以适应所处环境,也是不可取的

网友:
是这样,一般要装机械密封,都不会是大锥度的。应该是更接近圆柱形,若我没猜错。
当然也可能有猜错的时候

网友:
实际上有许多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先无上摸大范围浅拉,将金属拉向心部,再无上摸拉一次,再拉到型,

也可以不压边拉,再把边翻回去,

方法很多,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二种解决方法:
1、多道拉伸,第一道必须先拉大圆弧,这是拉伸深盲孔的关键,第二道再压圆弧状轮廓,第三道才能成型
2、换材料,用302

网友(2010-11-03):
为什么要用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