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驱动汽车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22):
请问大家,如果现在要你用电驱动汽车行驶,要求有两个:

第一 不能使用电磁驱动的方式,凡是和电磁有关、有电磁辐射的方法都不能用!

第二 汽车不但可以在充满空气的环境中用,也可以在真空中用,而且在真空中使用时,性能不会改变!

请问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如果不用电磁驱动的方式还有其他驱动的方法吗?望楼主赐教!!!还有如果在真空中使用散热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电磁驱动的方式还有其他驱动的方法吗?望楼主赐教!!!

没有其他方法了吗?不要局限于现在,不成熟、还在实验室里实验的方法也可以说说看啊!

网友B:
qooeooq网友好!
.
如果,不讲实用,不讲效率,只讲新意、创意,方案有很多种:
1、电解水生成氢氧,电点火让氢爆炸……。
2、高压电在水中放电会产生很大能量……。
3、给电肌肉通电,使其产生往复式伸缩运动……。
4、用压电原理,使高频振动做功……。
5、电加热水------蒸气做功……。
6、……。
7、……。
.
syw    080723.06.0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其他方法了吗?不要局限于现在,不成熟、还在实验室里实验的方法也可以说说看啊!
条件是不是太苛刻了?有电流就会有磁场,也会有电磁辐射,要完全避免是不太可能的,是不是将电电磁辐射限制在某种程度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qooeooq网友好!
.
如果,不讲实用,不讲效率,只讲新意、创意,方案有很多种:
1、电解水生成氢氧,电点火让氢爆炸……。
2、高压电在水中放电会产生很大能量……。
3、给电肌肉通电,使其产生往复式伸缩运动… ...

你好,首先先谢谢你的答案,还真别说,上面有的我还真不知道,例如:给电肌肉通电,使其产生往复式伸缩运动…。

不过我上面说的“不成熟、还在实验室里实验的方法”并不是指不讲实用,不讲效率,是指有前景的、随着科技的进步,终有一天会实现的但暂时还无法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是不是太苛刻了?有电流就会有磁场,也会有电磁辐射,要完全避免是不太可能的,是不是将电电磁辐射限制在某种程度以下

我想屏蔽会是个大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首先先谢谢你的答案,还真别说,上面有的我还真不知道,例如:给电肌肉通电,使其产生往复式伸缩运动…。

不过我上面说的“不成熟、还在实验室里实验的方法”并不是指不讲实用,不讲效率,是指有 ...

.
//----------------------------------------------------------
.
qooeooq网友好!
.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要属我在4楼发言中提到的第4条:-----------4、用压电原理,使高频振动做功……。
现在有一种超声波电机,采用的是压电高频振动,而不是用电、磁原理,比较符合本帖的命题。
.
如下是超声波电机原理介绍。
.
syw   080723---18.55

超声波电机是一种利用压电材料逆压电效应的机电一体化的新原理电机,与传统的电磁感应电机相比,具有低速大力矩
(可直接驱动),响应快,定位精度高(分辨率高),停电自锁,抗电磁干扰等特点,能量密度是电磁感应电机的5~10倍,
其性能指标在微电机范围,可作为一种高档的控制电机。可用于汽车自动车窗驱动、光学机械自动对焦、仪器仪表、医疗器械、
微机电系统、机器人和军工武器等方面。三、    技术所处阶段可产业化。
四、    预期可达到的技术、经济指标
1、驻波型超声波电机
(纵扭复合型,直径80mm)的力矩达到了11.6Nm,空转转速13r/min,重复定位精度高达0.025度,瞬态响应时间在4μs以内;
2、行波型电机(直径45mm)的力矩0.32Nm,空转转速100r/m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
qooeooq网友好!
.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要属我在4楼发言中提到的第4条:-----------4、用压电原理,使高频振动做功……。
现在有一种超声 ...

你说的我查了一下但查不到这种“超声波电机”的具体的工作原理,而且和汽车有关的,也就仅仅是电动车窗用到了这种东西,也查不到这种超声波电机要在未来取代内燃机的说法,所以望syw开门造车兄不吝赐教!还有我想“抗电磁干扰”和“无辐射或低辐射”还是有区别的。